水箱中拉筋材质?

楼主(2018-03-12):
本来 Q235的用60宽6个厚,换成304这个尺寸也没问题啊。304强度比235好啊。

网友:
你这是自问自答吗   占个沙发

网友:
要分享,可以说详细点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表,235许用应力在126左右,对应304许用应力在130/96,如果按照96算的话确实有差距。

130那个适合于允许出现微量永久变形。水箱拉筋我认为符合~~~变形一点也没事。

网友(点评):
按96算 适当的加下厚度呗 , 核算成本的时候算进去

网友A:
水箱用304不好吧,除非你是软化水箱,普通自来水含氯离子,304抗氯离子浓度不高,而且即使长久腐蚀304用不了太久。

网友A:
拉外筋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外筋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是软化水箱,没注意看。客户要求的1CR18ni9ti还是304忘了,但是我们都是用304的干。那个是内拉筋。
因为是报价阶段所以没有详细设计。
活下以后我想用simulation模拟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箱用304不好吧,除非你是软化水箱,普通自来水含氯离子,304抗氯离子浓度不高,而且即使长久腐蚀304用不 ...

建议316?

的确要看什么水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软化水箱,没注意看。客户要求的1CR18ni9ti还是304忘了,但是我们都是用304的干。那个是内拉筋。
...

有图看看么,多大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