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氏变换--看不明白

楼主(2018-03-12):
看电子书籍,涉及到拉氏变化,被卡柱了,看不明白拉氏变化的由来,应该怎么掌握拉氏变化,求大神。

网友:
一般公式看不懂,要回去看微积分、线代这种数学基础书。

网友:
拉氏变换即拉普拉斯变换。为简化计算而建立的实变量函数和复变量函数间的一种函数变换。对一个实变量函数作拉普拉斯变换,并在复数域中作各种运算,再将运算结果作拉普拉斯反变换来求得实数域中的相应结果,往往比直接在实数域中求出同样的结果在计算上容易得多。

网友A:
拉氏变换是墙头草拉普拉斯搞出来的,作为初学者没必要去想怎么来的,除非数学底子特别好,把拉氏变换的计算掌握好了,会算,会逆变换,用多了就明白为啥了,多算算电抗什么的,不用拉氏变换分分钟让你跪。

网友:
拉式变化参考高数啊,按照变化原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氏变换是墙头草拉普拉斯搞出来的,作为初学者没必要去想怎么来的,除非数学底子特别好,把拉氏变换的计算 ...

那就先记住这两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先记住这两个吧?

不是你这个计算公式,拉氏变换,Z变换和原函数有一个表,不用算,基本涵盖了常用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这个计算公式,拉氏变换,Z变换和原函数有一个表,不用算,基本涵盖了常用的函数。

这个表是吧?其实这个表就是我上面那个公式来的,省的算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是吧?其实这个表就是我上面那个公式来的,省的算而已

用熟了再跟解微分方程比较一下就知道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