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台设计用什么结构比较好

楼主(2018-03-12):
需要一个直径318cm左右的载人旋转台,请问一下用什么结构比较好呢

使用道具

网友:
应用环境呢

网友:
承重多少?使用条件环境?

网友:
载荷、转速、工况?

网友:
三米多,大环形轨道槽最好,中心轴承定心,一圈稍大的胶轮没噪音,还可做主动轮,用步进电机驱动,驱动轮对称,这样平稳。轨道槽嫌麻烦不做也行,中心定位轴要做坚固些,这些都做到底座上,上面放上转台就成了。嗯 挺详细了  奔跑吧!

网友A:
底部设置一个大齿圈,用小齿轮在边沿驱动,可以放在承重圆环轨道内部,那样结构紧促一些,至于齿圈模数和齿宽、承重轨道以及滚轮大小,视承重大小设计。

为啥还要匿名呢????????????

网友:
如果是认真请教,请把你的构思简图或者断面图发上来,结构靠语言描述很难说清楚。大家理解你的图之后才好提出建议。大家会热心给你提建议但不会代替你把整个工作做完。

网友:
直径318毫米,也与书本大小差不多,建议直接选用分度盘来做。

网友(点评):
318cm,3m的直径

网友:
有钱就直接回转支承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部设置一个大齿圈,用小齿轮在边沿驱动,可以放在承重圆环轨道内部,那样结构紧促一些,至于齿圈模数和齿 ...

汽车展览台尺寸是不是刚好差不多?好像是现成的回转轴承吧,驱动我觉得就直接同心驱动,用链轮就可以了。
如果搞大齿圈,我觉得成本太高。
关键看回转轴承搞多大,什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