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铰刀会产生缩孔现象吗

楼主(2018-03-12):
请问PCD铰刀会产生缩孔现象吗?请问PCD铰刀设计成几刃的比较合理?向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A:
朋友调试工件用的就是pcd铰刀,没听说有缩孔现象,他用的是4刃铰刀

网友:
看工件是否夹是太紧;加工余量是否过大;刀刃是否磨损;加工温度是否偏高。

楼主:
请问PCD铰刀在什么情况下或孔多大的情况下做两刃、四刃或多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PCD铰刀在什么情况下或孔多大的情况下做两刃、四刃或多刃?

缩孔的现象因为温度高,刃口锋利,加工后都会产生缩孔。
一般直孔无破壁两刃可以,如果加工的孔有破壁考虑四刃,甚至不对称设计。

网友:
看你加工什么材料的产品,加工要求是什么,不能一概而论。缩孔现象一般多和变形有关系,主要为热缩、夹紧等,当然和切削液、排屑、刀具直径、刀杆长度等也有关系的。

网友:
温度高,余量大

网友:
关于设计成几刃:
PCD铰刀,受焊接式的结构限制,太小直径的铰刀(比如直径6mm,或者更小),只能做2刃;直径比较大的,如直径16或更大的,可以很方便的设计并且制造出4刃甚至更多刃的结构。

网友(2019-02-20):
加工铝合金会的

网友:
2刃一般都会轻微缩孔,跟加工要求相关。

网友(2020-04-21):
PCD铰刀加工一般都会有1-2um的缩孔现象,可以直接增大进给,这样能微小的改善缩孔现象,从刀具结构设计来说,刀尖形式,主偏角角度对缩孔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
小于12用2刃,大于12用4刃,大于40用6刃。

网友:
一般的话是不会的  PCD铰刀多为4刃   一般会综合多种情况具体考虑使用,缩孔现象很少出现

网友:
我们用的是4刃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A:
朋友调试工件用的就是pcd铰刀,没听说有缩孔现象,他用的是4刃铰刀

韩老师,解析的不过

网友:
铰孔缩孔

网友(2020-09-10):
缩孔是铸造缺陷,与刀具无关

网友:
情况会有的,很多原因

网友(2021-05-10):
背锥大的话,会产生缩孔的情况

网友:
会有缩孔,及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