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极法方面的探讨

楼主(2018-03-12):
公司研发轴承磨床,伺服进给中用到了直线电机。第一次见到,查了下直线电机的资料,是用永磁体磁力吸附的原理,请问各道友,直线电机相较于旋转电机,用那些具体的优势吗?在精度上面,刚性上面等等

网友:
直线电机与旋转电机相比,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结构简单,由于直线电机不需要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附加装置,因而使得系统本身的结构大为简化,重量和体积大大地下降;二是定位精度高,在需要直线运动的地方,直线电机可以实现直接传动,因而可以消除中间环节所带来的各种定位误差,故定位精度高,如采用微机控制,则还可以大大地提高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三是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随动性好。

网友:
你先看看两种电机的原理,再分析它们的优缺点。。

网友:
直线电机关键在电气控制部分吧?

网友:
直线电机搭配光栅尺使用,无论定位精度还是重复定位精度都可以达到微米。根据不同的行程可能会达到不同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