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图面有面轮廓及位置度时,位置度评价时的理解

楼主(2018-03-12):
各位大神,如附件图圈起来的0.3ABC孔位置度,评价位置度时勾选Z15.8,Y:0就可以了,X方向68.3评价位置度时不用带入进去评价;68.3尺寸是管控面轮廓度时的理论值;是不是这样理解的求解!

网友A:
你想得太简单了。位置度0.3处,是A B C三个基准共同作用。其位置度允许值=0.3+被测孔实体补偿+ B基准孔实体补偿+C基准孔实体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得太简单了。位置度0.3处,是A B C三个基准共同作用。其位置度允许值=0.3+被测孔实体补偿+ B基准孔实体 ...

那些我懂,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想问的是评价位置度时是不是就不用管那个平面的位置,圆不用投影到那个面上去,直接评价圆的两个方向,

网友B:
应该不是这样的,基准太多了。

网友C:
基准那么多,最后加工出的结果容易出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准那么多,最后加工出的结果容易出错吧

基准不标注完全的话,加工检测基准不统一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样的,基准太多了。

我觉得应该是啊,如果评价位置度把68.3带入评价,位置度0.3不就加严了啊,评价轮廓度时需要68.3的理论值嘛那么轮廓度与位置度不就有所重复

网友D:
15.8和68.3是理论尺寸,我理解你意思是评价位置度时68.3用不到,评价轮廓度时15.8用不到,基本上认同。但是评价位置度时要考虑进去垂直度,68.3就有参考意义了

楼主(2018-09-25):
引用 网友D:
15.8和68.3是理论尺寸,我理解你意思是评价位置度时68.3用不到,评价轮廓度时15.8用不到,基本上认同。但是 ...

将圆投影到那个面上,评价投影圆的位置不就会将垂直度误差体现在另两个轴线上嘛,68.3不还是不用带入评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