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选型计算方面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8-03-12):
结构是 步进电机驱动小轮,再通过同步带驱动大轮,从而使得工件转动

一、工件转动角度  90度
        时间0.4s,采用加减速的方式,如下图

这样,算下来,最大转速 50rpm, 平均转速37.5rpm

二、工件的负载转矩为2.5NM,惯量转矩=惯量*角加速度=0.6NM
       总的可能产生的最大转矩为二者相加

以上是条件,下面我有几个疑惑,请各路大师指点解惑。
1. 我担心0.4s 有点快,到时步进刹不住车,会不会这种情况,如何在设计时考虑避免?
2. 我同步带选型时,是按米思米的资料来做的,

第一步是要计算传动动力,我是按最大转速*最大转矩来算?还是按平均转速*最大转矩来算的?
3. 还有下面2个图表,这个“小带轮转速”是指最大转速,还是平均转速?

网友:
你的信息量太大,先回答你一个问题。在最大转速的时刻,不一定是最大扭矩,也就是说最大转速和最大扭矩不可能是同一时刻。

传动功率的计算,从负载往电机端推算,同时考虑传动链上的传动效率和电机的功率裕量。把米思米那段话好好揣摩下,说的一点没错。
其他的看完你给的图再说。

网友:
功率计算可以用力乘以速度,还可以用你用的扭矩,转速和功率的公式计算,到底使用哪个公式,要根据你容易得到的参数来确定。

看你的第一个图片,运动分三段,加速,匀速,减速,把这三段的功率分别计算出来,取最大功率值,再往电机那端推算。加速段:
用加速度x质量=力      力x速度=功率;
减速段类似;
匀速段计算更容易。
先说这么多,我们上班了,等看完你后面的图片再说其他问题。

网友:
如果工况加减速时间短,可以选用带电磁刹车的步进电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至于转速一般都是按最大转速来考虑,扭矩是不能超过步进电机的额定扭矩的。

网友(点评):
辛苦大师了。 那步进电机确实是带刹车的。转速是最大转速,那转矩也应该是最大转速,虽然有可能他们不是同一时刻,但为了保险。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点评):
引用“扭矩是不能超过步进电机的额定扭矩的”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后面才选的步进电机的,还要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
再补充一句,你上面那个带轮太小了,是不是选用圆弧齿3M的,这么小直径的带轮,高速运转时会跳齿的。

网友(点评):
最高是150rpm 应该问题不大吧 目前也是随手画画,还不确定用哪个齿

网友:
东西太多,脑子忙不过来

网友:
我是来等结论的,问题描述的不错,挺详细

网友(点评):
我没等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