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问题,请教诸位

楼主(2018-03-12):
请教一下诸位坛友,有什么材料可以替代铝型材的吗?

我们公司有一款大概2m×1m×2m的铝型材框架,载荷比较轻。当下,我想用其他的材料替换铝型材。

我搜了一下发现替代的有 精益管。其他还有PVC,可是我暂时未考虑塑料。

问一下诸位,还有其他的什么材料么?我对材料不太熟悉:(,谢谢各位啦。

网友:
钛合金型材

网友A:
铝型材 精益管,网上有卖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贴个X宝 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 精益管,网上有卖的

嗯,这个我查到了,就是想有没有别的材料,因为我对材料这块儿不太了解。

网友:
首先,你要说明为什么要换?其次,换其它材料,考虑了功用、成本、重量等问题吗?

网友B:
想让载荷比较重,可以用壁厚点的铝型材的。不计重量的话,用A3方通吧,那个够承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让载荷比较重,可以用壁厚点的铝型材的。不计重量的话,用A3方通吧,那个够承重的。

好的,谢谢!可以考虑。

网友:
工程塑料或者MC尼龙

网友C:
换了以后要达到什么效果
保证重量轻的可以用线棒
要加工简单用钢材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以后要达到什么效果
保证重量轻的可以用线棒
要加工简单用钢材焊接

这次出于需要,框架是暴露在外的,想着铝型材的话不够美观。我前面说了,载荷很小,所以不需要很大的强度。我查了查,发现线棒好像还不错,谢谢!

网友C:
其实很多人还是喜欢铝型材的外观的,只不过载荷小可以用小号的铝型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多人还是喜欢铝型材的外观的,只不过载荷小可以用小号的铝型材啊

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