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进入散热器风圈的轴向长度

楼主(2018-03-12):
之前听说在布置车辆散热器时,吸风风扇轴向进入风圈2/3,吹风风扇轴向进入风圈1/3,但今天听说自从改国三排放之后,不管是吸风、吹风,风扇都是进入风圈1/2.这种说法不知正确与否

网友:
我们还按以前的方式设计,国三排放标准不是前几年就出来了,怎么现在才提到?找找相关的标准和规定看看。

网友:
或许有关系,外面1/2使气流扩散,减少机舱内气流死角,排除舱内残存废气,使温度均匀。不过我看还有安全问题,风扇出故障晃动过大会刮到风圈,产生异响,同时风圈也能限制风扇。

网友:
原来是按照1/3宽度进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