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图示三坐标的X轴电机更换的

楼主(2018-03-12):
厂里的三坐标的X轴坏了,检查下来说的电机坏了。现在不知道哪里有卖的,还有那两根同步带也需要更换了,请教大神这两样东西哪里有售卖的、

网友:
找设备生产厂家,不建议自己购买和更换。

网友:
如楼上所说,最好找原厂家。有品牌,有型号,有参数很好沟通。

网友:
电机上面不是用厂家网址吗?

网友:
建议找原厂买,如果能查到国标也可以买些质量好的,但是可能在材料会出现不同

网友:
三坐标是精密检测设备,事关重大,楼主不可轻举妄动,建议直接找生产厂家,因为检测不合格出现的批量废品的责任可不是你能承担的

楼主:
谢楼上的各位,现在已经联系厂家过来维修了。

网友:
自己换了导致仪器测不准了,到时候设备供应商不认,那不是直接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