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设计机械部分

楼主(2018-03-12):
如图,怎么设计自动化盖盖子,1mm缝隙

网友:
这是要干嘛

网友A:
先设计个理盖机,整理盖子 用输送带 输送圆柱体 去碰盖子 有点烦啊 圆柱体也要用振动盘 排列送出去 这样做就是一个系列了

网友B:
不需要涂胶?那是不是需要翻个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涂胶?那是不是需要翻个身。

正常是需要涂胶的,盖子翻过来已经想好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计个理盖机,整理盖子 用输送带 输送圆柱体 去碰盖子 有点烦啊 圆柱体也要用振动盘 排列送出去 这样做 ...

太复杂了

网友C:
全自动上料的话有点难,手动上料还差不多,盖子一叠叠的放,做双层流水线,盖子在上面,圆柱在下面用气缸或者挡板做限位,然后让圆柱一个个的过来,上面两个气缸,一个上下,一个左右,做一个吸附盖板提起放下的动作,下面就把圆柱推上来,或者再加一个上下,把盖子按下去,1mm的精度应该不难做到吧。  ,要点胶的话,再加个点胶的工位,胶点在下面圆柱体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自动上料的话有点难,手动上料还差不多,盖子一叠叠的放,做双层流水线,盖子在上面,圆柱在下面用气缸或 ...

盖子有注胶工位的,人工放,处理相当于理好盖出来。圆柱体还需要夹具定位,盖子用气缸上下吸压盖,移动用伺服控制。产品尺寸很多,所有要考虑换型号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盖子有注胶工位的,人工放,处理相当于理好盖出来。圆柱体还需要夹具定位,盖子用气缸上下吸压盖,移动用 ...

我倒是觉得换型号问题不大,你如果用气缸来推杆来做定位,不是用死限位,你这种换型号应该不难才对啊。四个面,两个死基准,两个活动的用气缸限位,换型号理论上来说应该挺方便啊

网友:
自动涂胶机器人加机械手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得换型号问题不大,你如果用气缸来推杆来做定位,不是用死限位,你这种换型号应该不难才对啊。四 ...

型号大小,高低不同

网友:
这个应该能够实现

网友:
兄弟,你这滤清器做的不怎么好啊,我是做热熔胶设备的,你这种产品我做的也很多了,你现在还用人工涂胶,这效率也太低了,完全做个模具,用三轴机自动点胶效果肯定会好很多,针对你的问题我有点没理解,只能帮到你这了,若是需要针对打胶提高效率,可以加我微信或者电话我15006213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