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材

楼主(2018-03-12):
最近老麻烦大家,都不好意思了。

计量的药板,板在滑动计量,厚度12,上面有200多个孔,孔径4.6H7.因为要滑动,需要耐磨,然后孔的一致性要好,光洁度要高,得易于加工。
板子265长,140宽,能保证平行度的,不容易弯。

以前最开始用的T10,后来用45钢,先不考虑生锈,但是孔很难保证光滑,经常粘药。外协那边也经常说不好加工,成本高,关键是做出来孔的大小还不一样。
想过用塑料板做,但是去人家客户那边出差,看人家之前做的,板面划伤严重。

大家有没好的材料推荐。或者能揽了这个活的最好。

另外周末请教的问题帖子,大家也帮忙看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age%3D1#pid5007056

网友:
45钢电镀?或者调质应该也可以,不会生锈,就是光洁度这个东西,你得板子质量好,然后打孔之后表面用手磨机抛光一下再拿去表面处理?

网友:
4.6H7,公差应该(0,+0.01)左右吧,经常滑动磨擦、孔径不变,建议选用Cr12MoV(SKD11)材料,粗加工后淬火回火,硬度HRC58-62,再上平磨,倒角,最后慢走丝加工4.6H7,不用电镀。一块保用一到数年。

网友A:
用POM能行吗?

网友B:
表面特氟龙处理

网友:
4.6+0.012,比较经济的加工方法是用加工中心钻孔,然后铰孔。材料要耐磨的话要选skd11或者9CrWMn,真空热处理后修磨平面和孔

网友C:
用NTTC材!专门的对付各种不服!

网友(点评):
没听过,啥东西,介绍介绍

网友D:
POM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特氟龙处理

谢谢,刚才搜了下,感觉应该可以,大侠能普及下零件的加工工艺过程吗,如果需要表面特氟龙处理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TTC材!专门的对付各种不服!

呃,什么材料,没见过,网上也搜不到任何资料,大侠能普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M不行吗

我一直都想用这个材料,但是没尝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搜了下,感觉应该可以,大侠能普及下零件的加工工艺过程吗,如果需要表面特氟龙处理的话

这个不是很清楚,只是以前用过都是直接找的供应商定做的,论坛里有这方面的专家希望可以来普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清楚,只是以前用过都是直接找的供应商定做的,论坛里有这方面的专家希望可以来普及一下

介绍几个供应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几个供应商?

很多年前做的了,你还是在网上找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OM能行吗?

POM用于药材,估计也是需要食品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搜了下,感觉应该可以,大侠能普及下零件的加工工艺过程吗,如果需要表面特氟龙处理的话

图纸发出来,我帮你找个大侠搂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什么材料,没见过,网上也搜不到任何资料,大侠能普及下?

德国材料,在德国用过,很不错的,国内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贸易商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