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板轨道线输送问题!

楼主(2018-03-12):
现有PCBA板产品,双面贴片,考虑采用轨道线进行输送。产品尺寸:LXWXH:200X90X0.3(MM),重量12g。

目前被一个问题难到了:由于产品较轻,会不会有一点阻力就与皮带之间打滑,导致输送卡料?

正在考虑备选方案:载具回流。总感觉太过复杂了。还有么有什么好的选择?

网友:
PCBA是英文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 的简称,也就是说PCB空板经过SMT上件,再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 .

网友A:
输送皮带上设置挡料条就可以避免输送卡料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加好友吗?QQ305946634

网友:
用治具太复杂了。采用皮带线,表面不要太光滑了。
如果还是担心的话考虑用气缸推过去?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轨道输送线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传送带吧。我们自动化方案里面经常用到挡板式传送带输送质量较轻的产品,之前我送垫片也是这种方式,楼主可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皮带上设置挡料条就可以避免输送卡料问题。

说的挡料条是指左右挡料条吗?有左右挡料条。担心挡料条与产品之间的摩擦力大于产品与皮带之间的摩擦力。出现卡料!

网友(点评):
有带挡料条的输送带

网友:
传送带带挡板

网友B:
两侧留一点间隙,保持同步问题不大,也可以用链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侧留一点间隙,保持同步问题不大,也可以用链条式的

单边有留有0.5mm的间隙。考虑同步带输送!

网友:
这个即使2mm也没问题,同步带、片基带都可以啊

网友:
有点夸张哈

网友C:
楼主似乎没明白大家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似乎没明白大家的意思

你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