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基于SW生成加工代码呢?

楼主(2018-03-12):
比如在三维模型上上选取一条边,可以自动生成加工代码
或可以自动把所有的边生成加工代码呢

楼主:
现在的三维加工中心的加工代码都是怎么生成的呢?

网友:
加插件呢,比如solidworks2018自带CAM插件,或者你用其它的CAM插件比如solidcam mastercam bobcam visualcam hsmworks等等等等

网友:
加工代码是啥意思? 你是要直接加工吗>?

那简单的直接自己写 G0 N0
G0 N00 X0 Y0啥的?
还是要出刀路要插件吧

网友:
sw本身只是一个3维cad软件;cam软件才可以输出加工代码;想生成加工代码,需要使用CAM插件 或者将模型输入到其他的cam软件里面,进行进一步的设置,比如能与soldwork完美融合的Camworks。

网友(2021-05-06):
牛逼格拉pfpfum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