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两个共线不同轴件同步转动

楼主(2018-03-12):
RT,两个元件固定在两个固定块中,可以转动,要求使用一个电机驱动(两个电机会存在延时误差),带动两个元件同步转动,误差控制在0.5度以内。可以在侧边延伸一条轴出来,轴上安装两个齿轮,由一个电机驱动另个齿轮副。但是齿轮的加工,与轴的固定,以及齿轮副的装配啊,等等各种误差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最终的同轴度,求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

网友:
齿轮换成同步带呢

两个元件相距多长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没问题,同步带,或者直接齿轮对齿轮

楼主:
忘记说了,这些都是小元件,图中两个齿轮相距4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同步带,或者直接齿轮对齿轮

那齿轮用什么固定在轴上,键连接还是销连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齿轮用什么固定在轴上,键连接还是销连接

键连接同轴度不高,圆柱销连接同轴度也不高,而且一旦固定将不可调。带传动的话去下皮带就可以调整位置,但是带传动对元件径向拉力比较大,担心发生倾斜,毕竟元件是悬臂式的。

网友B:
使用联轴器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联轴器连接啊

联轴器不是连接电机输出轴和齿轮轴么,我是想问齿轮和轴用什么连接固定,键连接和销连接同轴度都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轴器不是连接电机输出轴和齿轮轴么,我是想问齿轮和轴用什么连接固定,键连接和销连接同轴度都不太好

有涨套式的联轴器啊,可以调整的

网友:
图中所画的同轴度是通过装配精度来达到的,对工人的装配技能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用一个万向节联轴器即可。

网友:
提高齿轮加工精度,并采用齿轮消隙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连接同轴度不高,圆柱销连接同轴度也不高,而且一旦固定将不可调。带传动的话去下皮带就可以调整位置, ...

对于你这个,我建议用胀套,因为键或者销相对齿轮的单个齿有相对位置,我看图中两个齿轮所带的平板似乎是有相对关系的,如果用键或者销可能调不了相对位置。我们在市面上买的齿轮大部分键的位置都不是统一的,就是两个相同模数的齿轮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