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说下车床铣床车铣复合的工时费

楼主(2018-03-12):
小弟刚刚开始接触这个,怎么核算成本,不会报价,希望有大神给小弟讲讲,比如龙门五轴加工中心,大型车铣复合,越详细越好,小弟拜谢。- w# z' e5 [4 i: E1 b

网友:
询问当地和你合作的加工厂的工时费,工件按照加工的时间来计算价格,这是比较笼统且简单的方法,要是细算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
与常规加工设备不同的是,一台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实际上相当于一条生产线。如何根据零件工艺特性和车铣复合加工的工艺特点制定合理的工艺路线、装卡方法和选用合理的刀具是实现高效精密加工的关键,所以加工是二者之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