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16%规则的理解

楼主(2018-03-12):
关于粗糙度标注,有16%规则和最大规则我们一般图纸上标粗糙度都采用Ra 0.8这种形式
这种根据机械设计手册是默认16%原则
下图是国标上的规定,哪位大佬给我解释解释啊,16%规则是要测试个数吗?那么测试多少个比较好呢?但是Ra本身就是一个平均值啊
还有图纸上标Ra 0.8,我们测量时怎么看零件是否合格呢

楼主:
有大佬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我们加工德国的工件,就是按照图纸上标注的粗糙度来加工的,客户检验都是合格的,从没听客户说过粗糙度16%规则

网友:
这个资料我刚好有,参见如下:

网友(2018-08-11):
很多时候没人想到这个问题,细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