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重心确定

楼主(2018-03-12):
我就想问下大家,关于设备的运输方面,有什么标准?
如何确定一个设备机架的重心?
找到重心后,如何设置叉车位置进行搬运?

网友:
运输标准GB1589,《表现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机架理论重心可以用模型模拟,也可以用手算,计算方法参考《理论力学》

网友:
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可以这样试一下:
①准备足够规格的大型龙门吊一台,钢丝索一条;
②找到第一个起吊位置,吊起,沿钢丝索方向引一条线,记住该直线经过设备的位置。
③找到第二个起吊位置,吊起,沿钢丝索方向引一条线,记住该直线经过设备的位置。
④两线相交点就是重心位置。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
整个设备(承受最大弯矩)得受力点与重心位置的,进行稳定性(刚性)计算,并与钢材屈服强度、做对比,根据校核结果考虑加固措施。

网友:
有实体的,软件计算一下,大概位置是没没问题的。有大型吊车的,用起吊法也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