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铁氟龙涂层

楼主(2018-03-12):
名称:硬质铁氟龙涂层
相对于传统的铁氟龙涂层,因为含有镍等其他金属元素,硬高较高,故命名为“硬质铁氟龙”,但仍属于软质的自润滑涂层。
其他名称: 镍氟龙,镍铁氟龙,NiFlon ,Nickel-Teflon ,Ni-PTFE ,等

涂层主要参数:
摩擦系数为0.04~0.08
盐雾试验48~120H(最高1000H)

涂层特点:

高离型性,非粘结性,良好的自润滑性;
低摩擦系数,PTFE氟树脂与其他金属复合,降低摩擦系数,耐磨;
出色的膜厚精度,涂层均匀,精度控制±1um,可应用在光学仪器等精密零件上;
不影响导电,可消除静电(防静电);
涂层无毒、无腐蚀性,防锈防霉菌,符合FDA、ISO10993及ROHS标准,可应用在与人体接触的医疗器械和制药机械上。

涂层目标客户
面向医疗器械、纺织机械、汽车工业、轴承等行业,进口替代,为客户创造新价值。

网友A:
几个小铝件可以镀吗?贵司在哪里?

网友B:
怎么计价?

网友C:
有几个问题,可以介绍一下吗?

1.导电的电阻阻抗如何?
2.可以控制不同颜色吗?
3.因为涂层含镍,请问镍释放量是否可以满足欧盟/日本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小铝件可以镀吗?贵司在哪里?

目前主要接批量的订单,当然打样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计价?

按表面积、并结合具体的要求来核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问题,可以介绍一下吗?

1.导电的电阻阻抗如何?

您好!     回复如下:

     1、影响不大,国外有应用在车辆电子插件上的; 也不影响磁性,可应用在电磁阀芯等运动部件,自润滑提高灵敏度和使用寿命。
     2、颜色是自然色,呈金属灰色(因基材不同略有差异),目前还不能控制——调配成各种颜色。
     3、涂层含镍,但镍以离子方式与PTFE结合成复合涂层,化学稳定性强,不致敏,通过SGS检测,并符合ISO10993生物相容性,已经在微创医疗器械领域得到成熟应用,包括与人体组织接触的器械。

网友D:
自动化设备里面也经常用到铁氟龙,楼主是否合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化设备里面也经常用到铁氟龙,楼主是否合作过?

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自动化设备里面也经常用到铁氟龙,楼主是否合作过?

食品级铁氟龙,是否比较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食品级铁氟龙,是否比较昂贵?

感谢您的关注。对于用户来说成本会增加,但并非不能接受。

网友E:
请问你说的这个涂层是化学镀工艺吗还是喷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说的这个涂层是化学镀工艺吗还是喷涂?

非化学镀工艺,也不是普通铁氟龙涂层的喷涂烧结工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化学镀工艺,也不是普通铁氟龙涂层的喷涂烧结工艺。

喀。能了解一下是采用什么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喀。能了解一下是采用什么工艺吗?

具体就不方便介绍了,跟您的化学镀不同。

网友F(2018-04-22):
微弧氧化:    微弧氧化技术对铝及其合金材料进行表面强化处理,具有工艺过程简单,占地面积小,处理能力强,生产效率高,适用于大工业生产等优点。微弧氧化电解液不含有毒物质和重金属元素,电解液抗污染能力强和再生重复使用率高,因而对环境污染小,满足优质清洁生产的需要,也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微弧氧化处理后的铝基表面陶瓷膜层具有硬度高(HV>600),耐蚀性强(中性盐雾试验>2000h),绝缘性好(膜阻>100MΩ),膜层与基底金属结合力强,并具有很好的耐磨和耐热冲击等性能。
    微弧氧化技术工艺处理能力强,可通过改变工艺参数获取具有不同特性的氧化膜层以满足不同目的的需要;也可通过改变或调节电解液的成分使膜层具有某种特性或呈现不同颜色;还可采用不同的电解液对同一工件进行多次微弧氧化处理,以获取具有多层不同性质的陶瓷氧化膜层。因此在机械,汽车,国防,电子,航天航空及建筑民用等工业领域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

硬质氧化:
    硬质阳极氧化技术是一种特殊的铝合金表面处理技术,具有膜层厚、硬度高、电阻系数大、抗腐蚀能力强等特点。通过在铝合金表面生成多孔膜层和致密阻挡层,增加氧化膜的耐磨性、阻止外界物质侵入并腐蚀基材,使铝合金材料表面性能得到极大提升。目前,硬质阳极氧化膜一般应用于机械工程或国防军事,并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舰汽车、电子仪表、家用电器等各个方面,拥有十分广阔的阳极氧化功能膜的发展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弧氧化:    微弧氧化技术对铝及其合金材料进行表面强化处理,具有工艺过程简单,占地面积小,处理能力强 ...

你工厂座标(地址)?也许可以互补合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工厂座标(地址)?也许可以互补合作。

工厂在辽宁辽阳

楼主(2018-06-14):
硬质铁氟客户要求做龙层的试用和固定用户越来越多,显现出新技术新工艺的活力!

网友G(2018-07-19):
你好,请问有样件图片吗?怎么联系?我司是做二类医疗器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有样件图片吗?怎么联系?我司是做二类医疗器械的

13818751242(微信同号),暗号:医疗器械

网友H:
不锈钢表面可以做硬质特氟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锈钢表面可以做硬质特氟龙嘛

可以,大把医疗件都是锈钢。

网友I(2018-09-04):
请问GCr15或高速钢内腔是否可以做?Φ15半圆腔。厚度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GCr15或高速钢内腔是否可以做?Φ15半圆腔。厚度可以做到多少?

1、可以的,只能全涂(镀);
2、如无特殊要求,膜厚4-6um

网友J:
铝合金硬质氧化后,表面而颗粒较多,这是一般情况吗?(喷塑烧结)如果想得到理想的表面(表面光滑),应该改进工艺亦或是更换铁氟龙基材,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J:
铝合金硬质氧化后,表面而颗粒较多,这是一般情况吗?(喷塑烧结)如果想得到理想的表面(表面光滑),应该 ...

产品图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铝合金硬质氧化后,表面而颗粒较多,这是一般情况吗?(喷塑烧结)如果想得到理想的表面(表面光滑),应该 ...

铝材硬质氧化后表面颗粒多,属于氧化工艺方面的原因。
表面再涂覆涂层肯定不光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材硬质氧化后表面颗粒多,属于氧化工艺方面的原因。
表面再涂覆涂层肯定不光滑。

多谢楼主

网友(2022-06-07):
铝制零件之间滑动摩擦,耐磨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