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模拟赫兹接触

楼主(2018-03-12):
用workbench做两个圆柱体的接触分析,接触类型设置的不分离(No separation),上圆柱受一个向下的力,最后变形和压力分布为何不对称(如图所示)?是接触类型不对,还是网格划分的问题,或者是不应该加面力?有谁能回答一下

受力

受力

位移

位移

接触压力

接触压力

网友A:
看一下你的边界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边界条件?

就是图中那样的,下圆柱表面固定,上圆柱表面施加了一个20N的力,别的就没有了

网友:
看以下你的接触设置
另外看以下你是不是将下面的圆柱体全部变成约束了,这样的话,下面的就不会有变化

网友:
下面的固体被你设置成表面固定,请注意表面固定,你倒告诉我下面这个固体如何变形。

网友:
应该是接触没设置好啊,相切面都不好接触得,直接用刚性单元链接。

楼主:
具体该怎么设置,下面的是不是要改成位移约束?另外接触类型该选择哪一种?我用的是不分离,接触行为是非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该怎么设置,下面的是不是要改成位移约束?另外接触类型该选择哪一种?我用的是不分离,接触行为是非对 ...

下面的约束,按照实际约束的情况,比如是底部约束,那么就只约束底部的一部分面积, 其余的部分不约束你如果只是分析力,那么用bonding等可以,让力能传导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