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算例问题求助

楼主(2018-03-12):
在使用solidworks运动算例添加线性马达时,只能让零部件朝一个方向运动,不能改变运动方向,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很多人知道。。。。但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只能一个方向是神马意思。
或许你认为你说清楚了,那么我的答案,我也很清楚的啊。

上个图说明一下有那么费事吗?

网友:
你将马达设置为恒定速度,你知道什么叫速度,速度是有方向的,既然是恒定速度,怎么可能改变运动方向,你到底学没学过运动学。

网友:
周期改变速度方向的马达,在solidworks中叫振荡马达,请在马达 PropertyManager去设置振荡马达的频率和相移

网友:
一个运动副也只能有一个方向得。

网友:
要么振荡,要么用时间轴控制多个马达起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知道。。。。但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只能一个方向是神马意思。
或许你认为你说清楚了,那么我的答案,我 ...

就是图片中能改变红色箭头方向,却不能改变零件的移动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图片中能改变红色箭头方向,却不能改变零件的移动方向

楼主:
大侠,是什么意思呢? 试了还是同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