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7 simulation的非均匀压力怎么输入?

楼主(2018-03-12):
看半天没有看懂,就是模拟水的压力

楼主:
和2013不一样了,弄不明白了。
我就像模拟水对侧壁的底面的压力~~~在侧壁的上面做了一个坐标系。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输入了。

网友A:
你这是教程里的的例子还是你自己的练习?学的够快的

网友B:
请问楼主的ID后面带个3是不是第三代转世啊。
帮助文件有,要将非均匀压力以某一方向应用到某个面:

在 Simulation 算例树中,右键单击 外部载荷  图标,然后选择 压力 。
压力 PropertyManager 随即出现。
在类型下,选择使用参考几何体。
在压力的面框  内单击,然后选择要应用非均匀压力的面。
在方向的面、边线、基准面、基准轴框  内单击,然后为方向选择一个实体。
根据为方向选择的实体选择压力零部件,如下所示:
如果选择面或基准面作为方向,请选择以下零部件之一:沿基准面方向 1 、沿基准面方向 2  或垂直于基准面 。
如果选择边线作为方向,则默认情况下会选择沿该边线的压力。
如果选择轴作为方向,请至少指定以下零部件之一:径向 、圆周  或轴向 。
在压力值下,执行如下操作:
选择压力单位 。
在压力值框  中键入压力值。
选择非均匀分布。
在选择坐标系框  内单击,然后选择一个坐标系。
键入非均匀分布的系数,然后单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教程里的的例子还是你自己的练习?学的够快的

这个东西我3个月以前就研究过,不过这个输入法也没研究透哦,不过当时是2013,而且好一段时间没研究,就落下了。2017这个和那个不一样。今天下午搞了好一阵,一知半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ID后面带个3是不是第三代转世啊。
帮助文件有,要将非均匀压力以某一方向应用到某个面:

还是阁下厉害,每一次都是新面孔,就怕被人认出来。

“在选择坐标系框  内单击,然后选择一个坐标系。
键入非均匀分布的系数,然后单击 。”

就最后这个不知道怎么输入?

以前的时候2013年代,是在Y前面加一个9800.现在这个也怎么搞的话,结果明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教程里的的例子还是你自己的练习?学的够快的

早晨我发了一贴,关于304和Q235强度的问题?后来我就合计模拟下看看
刚刚弄出来了,看了帮助文件里面的教程,原来我少输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晨我发了一贴,关于304和Q235强度的问题?后来我就合计模拟下看看
刚刚弄出来了,看了帮助文件里面的 ...

你早晨的那个帖子,我没注意到,那会可能忙着,也是偶尔上来看几眼。solidworks有帮助文件和教程,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SW分析模块的深入研究,建议买几本书,系统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