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导向轮应该设计多大压紧力?

楼主(2018-03-12):
一个3吨重的小车,有四个直径200的包胶车轮,在机加工面上行走。小车底部伸出四个直径100的包胶导向轮,分别压在钢结构轨道两个侧面,
两个导向轮固定,压在一侧,
另外两个导向轮通过连杆结构在弹簧力作用下压紧钢结构轨道另一个侧面。

请问各位大神们两个在弹簧力作用力的导向轮对钢结构轨道的压力应该设计多大合适???
设计多大才能既保证小车不跑偏,又不至于过大地增大小车行走的阻力?

网友A:
承重车轮加轮缘即可,可以不用导向轮。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起重机车轮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承重车轮加轮缘即可,可以不用导向轮。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起重机车轮组。

不能轻易改结构,改结构要经过我们负责人同意的。

网友:
来个简图吧,看图说话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同意,没图没法细说。

网友:
看文字表述有点累 毕竟不是文科的  上图直观

网友:
可以以一根轨道为基准,此轨道上左右两侧各加一个导向轮,即四个导轮,也就是你图中两个固定导轮在轨道内侧再加两个,因为你轨道是相对直线 的,行车以其行走,肯定不会跑偏。 而你另一侧的须加弹簧的导轮,弹簧完全可以取消,弹簧起不多大作用。重点是你两条轨道要平行,轨道要直,如果 你轨道是“八”字型的,你用再大的弹簧也难以抵消3T重行车跑偏力。

网友B:
可以按照弹簧弹性力计算公式算出来,用弹簧所受的压力乘于弹簧的刚度算出来,按比力值去选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照弹簧弹性力计算公式算出来,用弹簧所受的压力乘于弹簧的刚度算出来,按比力值去选弹簧。

弹簧自身力计算比较成熟,我知道。
我想知道的是,防小车跑偏要求弹簧给多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