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32外冲洗压力与流量要求

楼主(2018-03-12):
按照API682标准介绍,Plan32一般可用于杂质清除,用于替代原来的含颗粒介质,保护密封面。
实际应用中,对于外冲洗液的压力和流量是否有要求呢?
个人感觉,流量不够,怎么保证颗粒被100%清除掉?流量太大,一方面释稀介质,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能源。如何均衡?
压力呢?一般需要大于密封腔压力,但是大多少为最佳状态呢?

附Plan32介绍

网友A:
流量按王汝美机械密封问答选就行,计算也不一定准。压力大0.15MP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按王汝美机械密封问答选就行,计算也不一定准。压力大0.15MPa就可以了

楼上指的是下面这个吗?@aibipbn

但是,这个是针对的密封产热量估算出的冲洗量,同我这个颇有不同。
我们这里主要是通过足量外冲洗液带走颗粒,是用压力驱动平衡浓度扩散,不太认同这个数值。
谢谢指教,我们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