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操作是否影响汽车寿命?

楼主(2018-03-13):
方向盘打死影响转向系统?
  目前,汽车上配置的助力转向系统大致可以分为机械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以及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对于机械液压助力转向系统和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都设置了安全阀门,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打方向盘而伤了液压泵。除了安全阀的设计之外,在转向机构上还设计了限位装置,也就是说,即便把方向盘打死了,也达不到损伤转向系统的程度。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压根没有液压泵这个部件,取而代之的是电动机,由电脑控制的转向系统在安全保护功能上做得更精细,更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停车轮不正损伤转向系统?

  很多新手停车的时候,经常无法把握轮子回正,有时前轮歪着就直接锁车走人了。这确实是一种停车的不好习惯,长期如此会损伤车辆的转向系统。人们开车的时候,转动方向盘后,都能感觉到方向盘有一种回正力,这是因为转向拉杆在受力。停车方向盘不回正,车轮就会一直拉着内部的拉杆,久而久之会造成磨损。

  停车时方向盘不回正,除了对车辆部件有轻微磨损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下次启动车子时,直接踩油门的话很可能碰到旁边的车辆。

自动启停功能损伤发动机?

  随着汽车配置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车型已经配备了自动启停功能。但是一些车主对此功能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他们觉得经常启停发动机,会影响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汽车发动机的磨损大部分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磨损,而自动启停功能对发动机的温度和环境温度是有限制条件的。当发动机温度未达到合适的启停温度时,这个功能是不会工作的。只有在发动机温度达到一定数值的时候,自动启停功能才会工作,这时启动发动机被称为热启动。而且自动启停时间往往都不会很长,被机油泵打上去附着在发动机缸体内侧表面的机油不会全部流回,零件上还是保留了很多机油。在热启动的情况下,不会对发动机产生什么影响。

  目前,绝大多数汽车企业在推出自动启停装置时,都做了充分的耐受试验,包括发动机点火开关、启动机等相关器件的开关使用次数,也都大大低于理论寿命值。所以发动机启停装置,不会损伤车辆的发动机。

网友:
停车时候尽量停在平地上,如果一侧高一侧低也会对车本身造成影响

网友:
这都是自以为是的傻B车迷总结的,打方向怎么伤泵,伤的是机械结构,第二条更是放P,这货肯定连驾照都没考过,坡上停车特别要求轮子不回正。

网友:
路过看看有没有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