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无法输入程序

楼主(2018-03-13):
程序是我用ug 编的,用cimcoedit 处理了一下,传不到机床里去,问问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开头和结尾都加了百分号,程序格式也是.NC

网友:
是不是 被锁了 不能传入 传出 程序

网友:
显示未找到文件,看看你文件后缀格式是不是机床识别的

网友:
查看通讯接口和比特率是不是匹配,锁程序的可能性也有,查看下程序保护钥匙

网友:
通讯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
程序文件都没有找到,先看看程序后缀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已经搞好了,在文件输入模式下,F输入就传不进去,如图示报警,但是用F取得就传进去了,真是怪事

网友:
注意文件格式,无格式才行

网友:
检查下文件后缀名,或者查下I/O通道,

楼主: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