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马达精度求教

楼主(2018-03-13):
供应商的产品手册上见到,他们公司的DD马达绝对精度可达±10arc-sec,重复定位精度可达到±0.5arc-sec。网上查了,arc-sec是角秒单位,1arc-sec=1/3600°。绝对精度可达±10arc-sec,是不是说DD马达选择十圈时,会产生±10arc-sec的误差?求指教,如果误差累积,是不是转得圈数越多,误差也就越来越大?

网友:
不累积,一圈和十圈的精度一样的,可以转十圈吗

网友A:
楼主,这是哪家的产品?
这标称的精度高到逆天。估计是理论值。
DD马达的结构,径跳都比较大,且变动。而径跳是和角定位关联的。
-----------我主观臆断的。

网友B:
如果做回转工作台,如果周长一米,圆周上绝对定位精度0.007mm,如果直径一米,圆周上绝对定位精度0.024mm,是不是看上去没有那么逆天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角速度转换为线速度,就这么算的

网友:
这取决于电机里编码器的光栅的精度,不是太离谱

网友:
10秒不算什么,十几年前我们系有个老师就搞出1秒的转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哪家的产品?
这标称的精度高到逆天。估计是理论值。
DD马达的结构,径跳都比较大,且变动。而 ...

定位精度正负10sec也许有机会可以做到,但这个重复精度正负0.5sec,我就有点怀疑了。我也是臆想的

网友C:
误差不会累计的。      然后楼主看的这个哪个产品的资料,我不是太理解这个结构的DD马达的重复定位精度居然可以达到正负0.5sec。。。个人愚见。。。

网友:
供应商的哪里的,如果是国产的建议把上面标的数据放大一部分

网友:
放心用吧,这个不会产生累积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不会累计的。      然后楼主看的这个哪个产品的资料,我不是太理解这个结构的DD马达的重复定位精度居然 ...

深圳横川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回转工作台,如果周长一米,圆周上绝对定位精度0.007mm,如果直径一米,圆周上绝对定位精度0.024mm, ...

还是逆天

网友:
没记错的话横川(YOKOKAWA)应该是国产的。横河(YOKOGAWA)是日本的。

网友(2019-12-17):
CKD的DD马达用的是绝对型编码器,不存在累计误差的

网友D(2022-07-21):
0.5角秒有点夸张了,有用过的朋友来确认吗?一米的转盘旋转误差不超过0.002mm。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D:
0.5角秒有点夸张了,有用过的朋友来确认吗?一米的转盘旋转误差不超过0.002mm。

重复定位精度实测0.2角秒的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