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AD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3-13):
学艺不精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表面不加工

网友:
这个符号是说加工工艺的,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加工,锻造、铸造、冲压这类的工艺加工。

网友A:
禁止车削加工

网友:
用非去除材料法得到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表面不允许去除材料

钣金件表面用得多。

网友B:
这是说这两个面没必要加工,原材料来的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要求35的尺寸而且没有公差,如果是没有35的料你用大料加工也行。反正是不做要求。这个标注是说你只要是35的尺寸你怎么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说这两个面没必要加工,原材料来的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要求35的尺寸而且没有公差,如果是没有35的料 ...

大料加工如果用车铣的方式那是不对的,只是为了达到35这个尺寸 ,这个符号是没必要加上去的。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你要达到35这个尺寸只能用加料或者挤压成型这类方式,小料如果你用粉末冶金也可以。

网友:
标注都是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禁止车削加工

那么可以刨 可以铣 可以磨 可以......了?
误人子弟

网友:
用非去除材料法得到的表面

网友:
参考《公差配合与检测技术基础》

网友:
不去除材料的表面粗糙度符号,表示这样的零部件表面不需要处理,多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厉害了,莫非现在都是外行人在画图吗

网友:
35个厚,只有定做?

网友:
很正常啊  比如35的热轧方钢或者扁钢呗。买了就用。薄就薄了,厚就厚了 。图纸或文件应该有一般公差的规定,满足就行。不满足就是料买的不行。
钣金件更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可以刨 可以铣 可以磨 可以......了?
误人子弟

比如0.8,然后材料如果硬一点,是可以车削加工的,但是会出现一些震刀纹等
如果标准不接受,但是一定要0.8,是会这么标注的,但是,又要说但是,很多公司现在都有内部图纸标准。这些标准和德彪,美标,GB等标准来看,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