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换攻丝夹头结构

楼主(2018-03-13):
     买了一套攻丝器,M4、M8、M10、M12、M16、M18、M20、M24、M27规格都有,唯独缺M14的,而我们用攻M14的螺纹又比较多,只能自己动手画出图纸做一个了。

网友:
6得飞起啊!

网友A:
热处理硬度低,可能寿命会短          丝攻的方孔用什么方法加工   放电 还是冲压         我们以前做的都是用SKD61  热处理50-52

网友:
只是建议

网友B:
老哥,这个实际使用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硬度低,可能寿命会短          丝攻的方孔用什么方法加工   放电 还是冲压         我们以前做的都 ...

立钻攻丝,与钢球配合的部位应该高频淬火

楼主:
引用 楼主:
立钻攻丝,与钢球配合的部位应该高频淬火

方孔是线切割,因为是单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个实际使用的效果如何?

和购买的没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孔是线切割,因为是单件

你这个方孔可以线割吗?

网友:
材质建议选弹簧钢。

网友:
好牛逼哦,我看到都脑壳昏。

网友:
购买的夹头不见得有楼主设计制作的好,赞一个

网友:
不错,我们也有,不同的是我们缺2-3#,3-4#锥度套,不好解决,某宝有单卖。

网友(2018-06-03):
兄台我正想做攻丝夹头类的非标刀具,方便联系一下吗?我的QQ:8123327 \, m# v( }" l2 S(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