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输入提示vbe6ext.olb不能被加载

楼主(2018-03-13):
inventor   2017  资料输入提示vbe6ext.olb不能被加载

网友:
格式不对,文件类型不兼容,导不进来滴。

网友:
1、打开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VBA(Office版本不同可能会略有不同);

2、打开VBA文件夹,里面有两个子文件夹:VBA6和VBA7;

3、打开VBA6文件夹,将里面的VBE6EXT.OLB复制到VBA7文件夹里;

4、打开VBA7文件夹,将里面的VBE7.DLL复制到VBA6文件夹里;

5、重新运行Office软件。

当电脑打开Office提示‘VBE6EXT.OLB’不能被加载,可以尝试用以上方法来解决。

楼主:
试过了,WPS跟office  干架了,把WPS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