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接触区问题

楼主(2018-03-13):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个问题,
1.伞齿接触区调整合格后,如果伞齿轴轴向窜动0.15mm,对接触区有影响吗?
2.允许的窜动量和齿轮的模数有关系吗?

网友A:
伞齿轮的优点是设计、制造和安装都比较简单,便于调整;缺点是运转噪声较大,有冲击;适用于低速传动(<5m/s)的场合。所以几丝的串动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伞齿轮的优点是设计、制造和安装都比较简单,便于调整;缺点是运转噪声较大,有冲击;适用于低速传动(

几丝是几丝?

网友(点评):
我理解,应该是5丝以下吧

楼主:
接触区调整完后,受结构影响给安装伞齿轮轴上轴承留了15丝间隙,结果导致伞齿轮就会出现轴向15丝的间隙

网友:
应该加垫子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