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空调支架的级进模排版怎么排

楼主(2018-03-13):
求助这个空调支架的级进模排版怎么排,因做毕业设计时间太紧需求助各位

网友A:
冲压工序如下:一,落料;二,折弯成型;三,冲孔;四,侧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工序如下:一,落料;二,折弯成型;三,冲孔;四,侧冲。

级进模排版 感觉应该是先冲孔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冲压工序如下:一,落料;二,折弯成型;三,冲孔;四,侧冲。

看来不熟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熟悉啊

能不能指导一下 给个排版草图

网友B:
你这题,要求用级进?那最多得良好。如是你想用级进,那最多得及格。呵呵

网友C:
冲孔——切外形——打弯——脱料,一般都这样吧;公司的空调翅片冲模差不多这工序。可以百度级进模看下人家的结构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题,要求用级进?那最多得良好。如是你想用级进,那最多得及格。呵呵

老师给选的课题  不考虑实际生产 其次我承认我是小白 就因为我知道所以来请教 不用您的嘲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孔——切外形——打弯——脱料,一般都这样吧;公司的空调翅片冲模差不多这工序。可以百度级进模看下人家 ...

能不能给大概画下这个的草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给选的课题  不考虑实际生产 其次我承认我是小白 就因为我知道所以来请教 不用您的嘲讽  谢谢

楼主,这算什么嘲讽,到了社会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嘲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算什么嘲讽,到了社会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嘲讽。

好吧 我有点着急了 抱歉

网友E:
这个已经很简单了.7楼说得很清楚了...
要求再高点,把左右件放进去...

这种简单钣金件要是给模具公司的兄弟们做,
料带图3天,模具图1~2周...

作为毕业设计,一个月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已经很简单了.7楼说得很清楚了...
要求再高点,把左右件放进去...

当时选课题的时候选的比较简单的  太难怕做不出来 主要是小白 对冲压模具不太了解  对级进模更不太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选课题的时候选的比较简单的  太难怕做不出来 主要是小白 对冲压模具不太了解  对级进模更不太理解

级进模其实不难的,多去图书馆翻一下,不行就上网买参考书吧再不济还有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给选的课题  不考虑实际生产 其次我承认我是小白 就因为我知道所以来请教 不用您的嘲讽  谢谢

哪是嘲讽你,只是就选题的重要性发表点感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是嘲讽你,只是就选题的重要性发表点感慨

好吧  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级进模其实不难的,多去图书馆翻一下,不行就上网买参考书吧再不济还有百度...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模具方面,俺也是小白,哈哈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A:
冲压工序如下:一,落料;二,折弯成型;三,冲孔;四,侧冲。

空调支架,非精密件还需要侧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题,要求用级进?那最多得良好。如是你想用级进,那最多得及格。呵呵

用级进模可以省料啊,而且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