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符号标注问题

楼主(2018-03-13):
今天看图纸发现粗糙度符号标注方法,“6.3”是平面粗糙度数值,要求去除材料获得,后面括号里面的任意方式符号是想表达什么意思,没理解,希望大神给与解答,谢谢~~~!

网友A:
和括号里同等,图纸应该是欧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括号里同等,图纸应该是欧洲的

厉害啊,确实是欧洲的,等同的意识是,这个6.3的粗糙度既可以用去除材料的方法,也可用其它任何方法是吗?

网友B:
国外图纸,它的意思是允许任何工艺,来加工达到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图纸,它的意思是允许任何工艺,来加工达到这个值。

那直接用表示“任何方式加工”符号就行了,为什么要标两个啊,这是不是有个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
高手好多

网友:
表示其余加工的粗糙度都是6.3,这是新的表示方法,旧的表示方法为加其余二字,可惜我积分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直接用表示“任何方式加工”符号就行了,为什么要标两个啊,这是不是有个优先级的问题。

并不是表示用任何方式加工,而是其余机加工达到的粗糙度都是6.3,可能前面某个部位精度高,要求1.6,其余要求精度低,就可以这样表示

网友D:
其余加工表面的粗糙度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表示用任何方式加工,而是其余机加工达到的粗糙度都是6.3,可能前面某个部位精度高,要求1.6,其余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余加工表面的粗糙度6.3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5-29):
相当于老国标的【其余】,前面有人误导,看看新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