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国外图纸粗糙度

楼主(2018-03-13):
这个粗糙度右上角的po 和SL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就差不出来了。

网友:
很好理解,0.4同等于RA0.4,就是要研磨的意思,前段0.1是抛光基本值是RA0.1  前段涂层TIN (黄钛)看着材料应该是高速钢或者粉末高速钢,用途冷镦模具居多,应该就是螺丝模具的冲头。

网友:
po 和SL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上面写字母的地方,是填写工艺的地方,应该是POLISH (抛光) , SCROLL (滚轧)

网友:
是德语来着   PO是polish简写  SL是Schleifen简写

网友:
Sl:大概是3D打印领域的光固化能源技术(SL工艺)
Po:应该指的是磷酸复膜处理(铁系防锈浓灰色)

因为看不到图纸的全貌,只能猜测了。说错请勿拍砖

网友:
4楼的回复应该,或许,可能,大概是正解

网友:
PO我猜是Polish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