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飞轮的结构,如何实现反转不卡死

楼主(2018-03-13):
请教 大神这个怎么实现,
1. 当内部驱动转盘逆时针运行时候外部转盘跟随做逆时针运动,
2. 当内部驱动转盘不动时候,外部转盘能在外力的作用下做顺时针运动,不受驱动的卡位限制!

之前想的类似飞轮(自行车飞轮)但是飞轮只能做同向运动

在线等,求大神指教

补充内容 (2018-3-14 16:39):
感谢大神给除的意见,我再回复补充一种做法,各位指点下;

网友A:
我给你画个简图,参考一下,抛砖引玉而已。

网友:
1、如果空间足够,驱动轴加个离合器
2、如果工况允许,将弹簧压紧式飞轮换成离心式飞轮

网友A:
设备功能要求必须这样吗?黄色动力轮有顺时针转的时候吗?

网友:
正个旋转运动方式不正是和自行车车轮的转动相反的吗,可以把棘轮机构的反装,并另外做一个涨紧机构,需要棘轮齿翘起时,便让它伸出。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棘轮结构,类似于棘轮扳手的那种

网友:
鼓式刹车,没有刹车的时候“棘”是趴在轮上的,轮随便转。

需要驱动轮逆时针转的时候,刹车把“棘”支起来。

网友:
棘轮,哇哦

网友:
这个怎么样?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由于驱动轮采用电机驱动行星轮减速运转,顺时针旋转转盘的话目前看来还是需要离合装置,(让转盘和驱动轮分离)
但是目前结构空间限制,估计的采用自动离合,通过弹簧来控制,
思路是:
1.弹簧将离合器张开 随时处于分离状态;
2.当电机引导驱动轮时驱动轮扭力大于弹簧张力,离合闭合,这时引导转盘做逆时针运动;

这时个思路,接下了实现后将继续上图,
各位大神给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功能要求必须这样吗?黄色动力轮有顺时针转的时候吗?

是的,
产品有电机驱动,再电机驱动停止后可以通过外力让转盘顺时针旋转

楼主:
您这个就是 自行车飞轮结构,也就是棘轮;
特点是只能同向,而我这个结构需要反向运动不干涉,应该需要紧张轮或者离合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产品有电机驱动,再电机驱动停止后可以通过外力让转盘顺时针旋转

在电机驱动的轮子和大盘轮之间增加一个过渡盘,在过渡盘内部设计机构,(但是,只适合过渡盘只能逆时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机驱动的轮子和大盘轮之间增加一个过渡盘,在过渡盘内部设计机构,(但是,只适合过渡盘只能逆时针转 ...

受教,这个过渡盘就类似于离合了把?
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可以操作空间直径只有23mm 要放驱动电机的驱动轮,直径12mm 这是含有行星减速箱的尺寸;然后就是过渡盘(离合结构)
产品结构强度要求并不大,就是尺寸空间太小了;

网友:
离合器现实,棘轮冲击大,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功能要求必须这样吗?黄色动力轮有顺时针转的时候吗?

非标自动包装可以做不?

网友(点评):
我现在啥也不做出出主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画个简图,参考一下,抛砖引玉而已。

哈哈感谢指导!果然大神想法决定了高度啊
您这样做工艺简单了很多,我昨天做的复杂啦
太感谢了,我今天完善下 ,完了传上来;

网友(点评):
还有复位问题要满足:中间盘不能顺时针转;驱动轴不能使自锁的。才能使用!

网友(点评):
你是个挨冻脑子的人,也有思想。好好做,你会赢!!!

网友:
题目的逻辑就有问题,下面两个都要实现:
1、内部逆时针转动时外部也要逆时针转动,就是不允许外部相对于内部做顺时针转动;
2、内部不动允许外部顺时针动,就是说允许外部相对于内部做顺时针动;
两者矛盾。
所以必须引入其他的控制量才行,单纯利用内部外部的相对转动方向是不可能实现的。

楼主:
这样实际运用会不会遇到卡死?
还没做模拟,给我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画个简图,参考一下,抛砖引玉而已。

向大师;
我您给的思路我模拟了,就是解决销钉复位过程会遇到卡死;思考了一下午还没搞定;应该必须有作用力使过度转盘移动,才能松开销钉和马达传动之间楔合分离;我改成了杠杆楔合;望指教

网友(点评):
回转弹簧复位,电机轴回退一点儿,销子在弹簧作用下回复

网友(点评):
端部做成锥形更好

楼主:
另一个坛子给的意见 ,给我觉得可行不,如果这样能成功工艺和材料节省一大截;

楼主:
引用 楼主:
向大师;
我您给的思路我模拟了,就是解决销钉复位过程会遇到卡死;思考了一下午还没搞定;应该必须有作 ...

我再修正下,估计弹簧的强度要做考虑,弹簧能够使电机及过渡盘回转到销钉能够退回的空间;
目前来看:电机是回退不动,因为采用了2级行星减速 64,只能过渡轮回转,但是过渡轮回转应该就受销钉或者杠杆的影响,刚好卡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向大师;
我您给的思路我模拟了,就是解决销钉复位过程会遇到卡死;思考了一下午还没搞定;应该必须有作 ...

按您的方案思路,如果弹簧回转弹簧够强,虽然电机不会回转,是不是会使过渡轮和转盘一起移动呢?
这样就有了销钉回退的空间;(这样的我软件模拟不出可能我装配问题,再看看)

网友:
正解:单向轴承

楼主(2018-04-21):
经过反复试验,已经完成结构;
最终采用了 棘轮弹力结构 微调弹力实现顺时针的主动旋转和 逆时针的从动旋转,材料耐磨POM ;目前模具正在调试中;

感谢各位期间给予的指导和建议;

网友(2019-06-04):
最终结构效果发出来学习学习呀

网友(2021-01-14):
单向轴承不行吗 ?

网友:
感觉是跟我所要的原理一样,我是用单向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