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的插件Flow Simulation

楼主(2018-03-13):
       自己做的东西,热分析是这个插件做的,里面用到的轴流风扇选型,直接选了这个功能里面自带的风扇,因为参数都是设置好的,型号在市场上也能找到,所以省了不少事情,因为做热分析的建模都是很粗略的,只要看个大概就行,现在方案确定了,模型什么的都要重新建立,我想,既然插件里面都自带了这些风扇的参数,是不是solidworks这个软件里面也有我选的风扇的几何模型?如果有的话,在哪个位置可以找到,有清楚的大佬麻烦告知一声,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solidworks这个软件里面也有我选的风扇的几何模型?
没有,风扇只需要输入参数,就可以,像一般大的风扇厂商 的数据在solidworks库文件中都是有的,具体进入方式为:flow simulation==》工具==》工程数据库==》风扇,如下图:
具体的,如果没有您所需要的风扇型号,也可以自定义所需风扇,只需要输入风扇相关参数,相关风扇参数可以咨询风扇厂商或者风扇说明书上的风扇曲线都是必须有的。
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