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弯管不变形

楼主(2018-03-13):
各位大侠,有没有人做过,弯管一点不变形的。现有客人要求,弯过以后,与原管一样。

网友:
什么叫弯管过后跟圆管一样?

网友:
信息不全,无法回答。

网友:
那不是弯的,是直的和半圆的 焊件的

网友:
呵呵了一下,单根管弯过跟原管一样,暂且没那技术

网友:
弯管必然有变形,请给出管直径壁厚,弯度R,材料,椭圆度。

网友A:
我出过一个零件的图纸,是外径19的空心圆管,折弯角度大概60-70°吧,在折弯处没看到有明显变形,过度圆滑,看上去还是圆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样的标准

网友:
这种是液压涨型技术,弯管干不出来得。

网友B:
是肉眼看上去和圆管一样,实际上是有变形吧?

外变形或者内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出过一个零件的图纸,是外径19的空心圆管,折弯角度大概60-70°吧,在折弯处没看到有明显变形,过度圆滑 ...

您好,客人要求是像您所说的样子,能否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肉眼看上去和圆管一样,实际上是有变形吧?

外变形或者内变形

客人要求表面看起来没有变形,外圆度与没弯之前基本一样

网友:
要不变形有两种方法:
1、灌砂子热弯;
2、用专门的弯管机冷弯,但弯曲半径不小于管径的六倍。

网友:
这个货有难度

网友(2021-08-17):
弯曲半径有没有要求,需要专业的数控弯管机,可以控制加工质量的 。

网友:
管内灌软液态的填充物吧。

网友:
很容易实现的,弯后打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