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装拆这样的轮子?

楼主(2018-03-13):
      现在有个设计需求,就是想把这个轮子的轴安装在某个机构上,用电机带动旋转,但是要求轮子装拆方便,怎么设计这个机构?

轮子

轮子

      大神请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
联轴器可以不

网友(点评):
联轴器加1

网友A:
说的不够详细,所以理解不够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够详细,所以理解不够透彻

軸太長了,既要安裝方便,又要安裝穩定。

网友:
再就是轮子和轴分开做,键联结,端面压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軸太長了,既要安裝方便,又要安裝穩定。

至少说下多长,直径多大,啥都没,就看个图,我当然MINI化

网友:
5楼可行

网友:
联轴器是首选吧

网友:
免键轴衬

网友:
不知道多大多重,转的多快,需要多长时间拆下来,是经常拆还是偶尔拆。

网友(点评):
可以看汽车前轮的花键加螺母加开口销。

网友:
轴都可以不要,直接电机的轴进行固定;只要轮子套在轴上就行。

只需要换轮子,轴不用更换,这样更快,更节约。

网友:
和电机转向相反的螺纹

网友:
关键是不知道尺寸···

网友:
负载?转速?,如果都不大,可以轴向考虑磁铁吸+径向开口键或者轴铣断面+紧定螺钉。磁铁吸的方式熟手最快可以2S拆换。

网友:
最快一个螺丝锁住,就像角磨机一样

网友:
玩具?轴上开槽

网友:
涨套连接

网友:
最好就是拧螺丝,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