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直径计算

楼主(2018-03-13):
液压缸的直径计算。。。。。。

网友:
1.负载。
2.负载产生压力。
3.压力×面积=推力

网友:
2楼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思路。面积出来了,直径不就有了。

网友:
呵呵,2楼还搞液压呢,这点常识都不懂。一般两个方向入手,缸径有空间限制的,先确定最大缸径,再根据负载算压力,然后选泵。已有泵站了,就是根据系统压力来。还有有速度要求的,要考虑流量与阀的匹配,一般缸径都不太大尽量提高压力。具体计算必须根据实际需求来,计算思路大不相同。

网友(2018-10-01):
全是大师们的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