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动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8-03-13):
下方直流电机提供动力,上部连接偏心轴,偏心轴下方电机输入孔与上方轴承安装孔不同轴,偏心轴上紧固扇形块,轴承安装在振动输出端
有两个问题1、为何要采用偏心轴,2.扇形块是增大激振力的吗?

使用道具

网友:
一般多个扇形块。

网友:
偏心轴类似于凸轮,偏心轴和扇形块是不是增强振动?因为偏心轴也能产生振动。
我说的不一定对。谁还有不同意见,可以一起分析,讨论。

网友:
一般震动电机是靠扇形块产生震动,如果电机跟着一起震动的话,最好在电机两端都加上扇形块,通过调节扇形块之间的夹角可以调节震动力的大小

网友:
振动筛知道吗

网友:
采用偏心轴的原因一般是偏心块孔壁余量不足,偏心轴顺便加大偏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