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液压泵挂了!

楼主(2018-03-13):
       一液压折弯机,下行速度变慢,点动上行,上刀架剧烈抖动,检查电磁阀,溢流阀没有发现问题!
      查看柱塞泵,没有加压时,回油口出油量非常大,如同压力不太大的自来水。一旦加压,回油口就像有压力的自来水一样,往外喷油,然后观察压力表,指针也剧来回烈摆动!现在怀疑柱塞泵挂了,内泄严重,流量和压力不稳。主要泵才使用才2~3年不知是否准确,特来求教!~

      网上查了相关资料,柱塞泵的正面有一个小孔,叫泄油孔(回油口),他是用一根小管直接引回油箱的,如果油量很小,是一滴一滴的或者像笔尖那么小的流量是正常的,反之,如果流量很大,那么原因,一定就出在泄油口那里!

网友:
柱塞泵泄油口是有一定流量的,没有压力时有一定流量,但是是泄漏油不会喷油。有喷油可能是柱塞或者配流盘磨损,需要检查一下。柱塞泵配合精密,平时使用建议使用正规液压油。

网友:
如果泄油口有大量油,一般是泵内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