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传动求助

楼主(2018-03-13):
请教大家:正在设计的一个结构用到螺旋传动,因为电机输出力比较小(10N多点),所以考虑用尽量小的螺距。
但是国标上梯形螺纹最小的螺距是1.5,梯形螺纹是否有更小标准的螺距?
或者在十几牛的轴向传动力下,是否可以用三角形螺纹呢?
谢谢!

网友:
三角形螺纹用于连接,不能用于传动。传动螺纹除了梯形螺纹之外还有矩形螺纹。

网友:
三角形螺纹用于连接,不能用于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螺纹用于连接,不能用于传动。传动螺纹除了梯形螺纹之外还有矩形螺纹。

谢谢!
梯形螺纹有没有螺距小于1mm的?有没有这样的相关标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梯形螺纹有没有螺距小于1mm的?有没有这样的相关标准呢?

梯形螺纹最小螺距好像就是1.5,没有比这个还小的。你找找梯形螺纹国家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螺纹最小螺距好像就是1.5,没有比这个还小的。你找找梯形螺纹国家标准

这个结构的轴向传动距离不会超过3mm。有没有其它的小螺距螺纹可适用的呢?
谢谢!

网友(点评):
3mm不行就差动吧

网友:
搞个图看看,传动还要看频率,正反转,径向负载等等

网友:
三角形的很便宜,用做传动寿命短。

网友:
电机加减速器,螺距大点就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