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选用寻找

楼主(2018-03-13):
目前需要使用一种圆板,中间冲孔。板厚约1mm,直径约800mm,目前使用的材料是环氧树脂。现在需要寻找一种材料替代环氧树脂,要求耐磨性和强度均优于现在使用的板子,大家有什么材料可以推荐的?
此种材料的价格最好目前使用的环氧树脂

网友A:
如果只有耐磨和强度要求的话,还不如用石棉垫,成本低就是很多老外不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耐磨和强度要求的话,还不如用石棉垫,成本低就是很多老外不让用

此种板子需要平整,平面度好。

网友:
楼主具体用的是哪种附加成分的环氧树脂?不同改性的,性能还是有很大出入的

网友:
了解的少,希望大侠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