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 软件转换其他格式出错

楼主(2018-03-13):
如图,各位大佬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是零件格式转成Step格式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上面的图片是多打开了一次sw,下面的没遇见过

网友:
试试保存成其他格式,比如,IGES格式,看还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是同样问题,可能软件有点问题。

网友:
文件发出来帮你转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中有多个sw进程同时运行,重启电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