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支棍对压,还能调之间间隙?

楼主(2018-03-14):
各路大神有没有啥好方法,让两支棍对压还能调两棍之间的间隙精确到μ
谢谢!

网友:
这个貌似很简单吧。请参照卷圆机。。。

网友:
卷板机,上面有液压控制。不过精确到u不可能

网友(点评):
又换马甲了

网友:
你说的就是轧机吧?要是不明白可以百度搜索冷轧机、箔轧机、热轧机的图片或资料,两辊之间的间隙精确到μ是可以的,但是代价很高的,假如你问的确实是轧机,建议找专业厂家制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成型机上下辊

结构类似

调整精度0.01mm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可以办到,比如伺服卷料送料机构便能做到这个功能。

楼主:
就想知道精密涂布棍的调节

网友(点评):
那是调隙还是调压?

网友(2018-11-01):
有激光检测设备可以实现 我微信17600883446 可以详细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