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直角接头

楼主(2018-03-14):
哪位 老师 有 图片所示 接头的另一种    90度直角形式   具体规格参数
网上没找到

最好详细一点 的  谢谢

网友:
做流体接头的多的是。跟他们讲清楚你的要求,都可以按定制加工。你在网上搜流体机械有些公司,一大堆。

网友:
你这个接头有的尺寸,90度直角接头差不多都有。。。

网友:
misimi上查查去有没有你说的接头!

网友:
随便找个接头样本,找37°或74°直角接头就ok

网友:
楼主你要想想这种两头外螺纹的弯头怎么拆?
图片里是我能找到的,但价格死贵...
空间允许的话,换成弯头+短接头

网友:
不同品牌的型号规格不同,但类型安装方式都相同,此类的肯定是有的。

网友(2021-09-26):
我们ANGRICHT公司 专业生产气动快换接头。金属铜接头   液压接头   塑料快插接头 。宁波安格特  专业生产接头16年。主要出口美洲市场 欧洲市场 日本等。欢迎电话咨询13586824455  QQ3356237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