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破损

楼主(2018-03-14):
冲压破损

网友A:
一:材料不行(解决方法:可以贴膜,或材料表面涂油试下);二:材料破损处加大圆弧角;拉伸破损我们以前做接线盒遇到过,以上2种是我们解决的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
冲压断裂处太薄了,增加板材的厚度试试

网友:
圆弧半径太小了吧?

网友:
零件拉延性太差了,可以退火一下,再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材料不行(解决方法:可以贴膜,或材料表面涂油试下);二:材料破损处加大圆弧角;拉伸破损我们以前做 ...

在以上办法的同时可以适当减少压边圈压力,提高板料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