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行程转换机构

楼主(2018-03-14):
我想把一个 行程   10mm直线运动   放大到   200mm 左右

有没有哪种结构简单的机构能实现

网友:
记得曲柄连杆机构好像能实现行程放大。

网友:
肘夾,但是沒那麼大行程吧,

网友:
平行四边形

网友(点评):
不错的想法,但可能精度不是那么好

网友(点评):
优点是双向缩放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奇特,有这个东西买吗?

网友:
采用减速机的原理,做一个增速装置,输入和输出采用齿条,中间用齿轮增加传动比放大

网友:
齿轮传动倍数增加的方式可以实现的,既大小齿轮差按移动倍数设计。

网友:
直接在10mm上做传感器 比如 lvdt
然后执行器设计成200mm好了

网友:
1.气缸推齿条,齿条转齿轮,然后就是几个大小齿轮变速箱类似.最终输出推齿条.
2.杠杆带剪刀插式的伸缩机构,小时候玩具手枪,扣扳机伸出拳头那种.
3.就单纯杠杆.
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多谢 各位 答复

工程问题还是最终  回归数学

网友:
用齿轮传动倍数增加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