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类似于矩形管开槽的是标准型材吗?

楼主(2018-03-14):
设计中链条输送线很多厂家都是用这种钢材,请问这种结构是标准的型材还是通过折弯或者其它工艺制造的呀?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种铝型材多,挤塑成型。

网友:
有现成规格的,不过需要找一下相对应的尺寸

网友:
看着像C型钢 C型钢可以做导轨

网友:
这种是c型槽钢是钣金折弯出来的,也是自动化机架里面常用的部件。

网友:
机械手册第一册有标准.但未必有现成.量大找人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