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和深沟球轴承可以配对使用吗

楼主(2018-03-14):
圆锥滚子轴承和深沟球轴承可以配对使用吗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必须成对使用,不能和深沟球轴承配对使用。

网友:
单向轴向力的时候可以使用

网友:
只要满足受力工况就可以

网友:
主要看你怎么使用这个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深沟球轴承无法提供圆锥滚子轴承所需要的配对轴承提供的反方向轴向力,所以不能成对安装。我是在深沟球轴承端再加一个平面轴承,用来承受反方向轴向力

网友:
画个结构图,再画出力的平行四边形,自己就能想明白。

网友:
配对使用能够增加轴向的承载力。

网友:
圆锥滚子可以单独垂直使用,注意方向。另外一端则可以用深沟球。受力大的话还是换别的吧

网友:
还是成对使用圆锥滚子比较好